求 高手 指导 解答!

楼主(2008-08-29):
我的电脑 这段时间  老出现奇怪的问题:一般都是在 浏览论坛 图片,一个网页里的图片比较多 用鼠标 滚轮 向下翻滚的时候(正常用的时候也会偶尔出现),鼠标突然一下定住不动了,紧接着大概在一秒内就是屏幕突然黑屏 又大概在1秒钟又一切恢复正常!!!这种情况是随机出现的。。。很懊恼,本人对电脑略了解一些!!一直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机器配置     CPU:  478针   P4  3.0  (HT)
                      内存: 单根  金士顿 1G  DDR400
                      主板:INTEL  D865PERL
                      显卡:XFX 讯景FX5200
                     硬盘:ST西捷160G  SATA
                     光驱:SONY 16X  DVD     +       ASUS  52X  CD-RW
                     电源:航嘉 HK350
                    显示器: DELF005 DELL E198WFP   19“宽屏

我为了查找问题 换过新的同型号的显示器  、换过显卡  都没解决问题!!!

我有些怀疑电源  不知道这个现象跟电源 有关系吗???求高手指导!!!

       另外 我的电脑接的有 电视盒        开始也怀疑过电视盒   把电视盒也换过新的  也没解决问题 !!  主板BIOS版本 也是最新的了   (BIOS Intel Corp. RL86510A.86A.0089.P21.0502132202),主板和显卡 上的电容都很正常,没有鼓包的,也没有破裂的!!!
  请高手解决!!!

网友:
期待各位高手的解答,等待解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接电视盒,试试,还有重点查硬盘电源线有没有接触不良,最好清洁一下,做完后还不行,换下系统

网友:
电视盒 我也换过的   电视盒 型号   优图  TV5811

网友:
把电视盒拿掉试试,再重装系统应该就可以了~!我也接触过这种现象就是电视盒作怪~!

网友:
回复 网友B:

o  ?哦,楼上的遇到的问题和我的一样吗??
电视盒 怎么会出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
期待更多高手的答案!!谢谢。。

网友:
是否重新做过系统

网友:
首先新装系统,再把所以的外设去掉,换电源试,换硬盘的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