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顶星T800主板问题

楼主(2008-08-29):
顶星主板一块,用的是AVI南桥芯片,上487针CPU,主板上没有CPU跳线,故障表现为:有时能点亮,多数不能亮。不能亮诊断卡一直停留在F1。只要把CPU重新安装一下又能亮了,但关机再开机又不亮了,只有再重新安装CPU才能亮,关机又不高了。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

网友:
AVI 是哪产的,是不是有误?  看你说的,座子的可能性大一些,先测一下吧

网友:
是VIA主板,不好意思,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