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主板故障,请指教!

楼主(2008-08-29):
一块“大众”ATI主板,型号为:P4M-RS350\L ,接478针CPU。故障为:接电开不了机,CPU风扇不转,电源风扇也不转,该主板接通电源不短接POWER(不按开关)主板上南桥就微热(南桥附近小范围板面用手触摸也是热的),诊断卡也没任何反映,灯不亮。 请问是不是南桥挂了?还是主板短路造成的?
开不了机

网友:
查VSB3.3是否正常

网友:
没开机就烫肯定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