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Evo n1000v本本不加电

楼主(2008-08-29):
刚开始检修,发现板上有短路,拆下CPU供电上的一个高端管后,不短路了,可是仍不能加电,待机时1632系统供电输出3.3V,5V没有,1632的7脚没有电压,不知是否正常,不知该如何检查,求助!!!!!来份图纸也可,谢谢

网友:
终于好了,只是拆了个管子,也没换(并联了一个),太粗心了,电池接口和硬盘接口那个板插上就能加电工作了,板上有个Max1772,没有这板的电路图,不知道为什么不插此板不能加电,1772具有电池和适配器检测功能,也许与之有关

网友(2008-11-02):
Max1772没有。南桥可能没有电吧

网友:
拆下CPU供电上的一个高端管后,不短路了?
终于好了,只是拆了个管子,也没换(并联了一个)?
请问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