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代工IBM M50E主板

楼主(2008-08-29):
INTEL代工IBM M50E主板 D865GKD 请问上面音频,麦克,USB 还有开机,重启的线怎么接法,有说明书更好了
[
]
重启

网友:
同志门帮帮忙啊 谢谢了

网友:
开关在第二张图片跳线边的那个位置从左向右数慢慢试。。好像是开机。。复位。。硬盘灯。。这几个

网友:
复位无所谓,只是搞不懂前置音频,麦克风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