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了一个帖子,看不懂,请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2008-08-29):
32768晶振引发的开机故障

一块精英L4S5M主板,本来CPU供电电容鼓包,换了后无法开机,就是点开关无任何反应,于是到网上找类似故障,看到有的说手摸一下南桥旁的32768晶振就可以开机了,试了下,果然可以,但不跑码,后来不知怎么搞的,手碰到32768晶振点复位可以跑码了,但跑不完,到C6停了,但关机再开,手碰不碰到32768晶振都不跑码,反复试验后发现手碰32768晶振有时有用,有时没用。

请问各位这是32768晶振的晶振坏了吗?这个晶振是不是用于实时时钟,那开机后怎么还会对系统运行有影响呢???

       我想问的是 ,他说的意思是不是触发开不了机,是上不了电 ,摸下晶震?

网友A:
他的意思是不通电,风扇不转,用手摸下晶振有时可以通电,但没有显示.这种故障一般换晶振和旁边的两个小电容可以解决.

网友:
为什么要摸晶震呢? 有什么好处

网友:
现在情况是每次不用摸都开机,但不走码,要摸晶振可以跑码但到C6就停了

网友:
哦 我今天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是硕泰克KT400   先走D3 用清洁剂洗后吹干  不上电  换晶振后还是D3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的意思是不通电,风扇不转,用手摸下晶振有时可以通电,但没有显示.这种故障一般换晶振和旁边的两个小电容可以解决.

这个不是绝对的,而且32.768在实践中损坏的几率还是很小的。通常这种触摸晶振后可以触发的板子,都是由于南桥老化造成的。
论坛有类似的早期帖子,大家可以参见:

对付南桥老化(晶振不起振 难开机)的杀手锏http://www.chinafix.com.cn/bbs/viewthread.php?tid=2433&highlight=%C4%CF%C7%C5%C0%CF%BB%AF
为《对付南桥老化(晶振不起振 难开机)的杀手锏》画的图http://www.chinafix.com.cn/bbs/viewthread.php?tid=48853&highlight=%C4%CF%C7%C5%C0%CF%BB%AF

网友:
精英的板子有的是要在触发后等上几秒钟才开始跑码的。我想LZ说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就是出在这触发后的几秒里吧??

网友:
跑到C6再摸一下晶振看看主会不会接着跑,有时候你摸一下它会检测一个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