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问题真心请较

楼主(2008-08-29):
我是一个刚修主板不久的人,在此有些问题想请较一下。
最近碰到一些主板不过内存,供电,时钟,AD线对地阻值都没有问题并且换过I/O的情况下要怎么样下手修。
上CPU就没有供电,上负载就有供电,换过电源管理芯片还是一样。像这种情况要怎么样下手。
真心请较!!!!!

网友:
CPU座看了没有  有可能是CPU座虚焊引起    装上CPU   测试电源芯片  VID电压

网友:
不过内存,供电,时钟,AD线对地阻值都没有问题并且换过I/O的情况

刷bios  加焊北桥试一下

上CPU就没有供电,上负载就有供电,换过电源管理芯片还是一样

你加焊cpu座子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