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赐较怎么样判断MOS坏

楼主(2008-08-29):
CPU供电是由一个上管两个下管为一组,组成的三相供电,要是有一个下管烧了要怎么样判断是那一个坏,像这种情况,我测过过它所有的下管阻值都一样(20-10欧),很难判断。真心请较。
在电容没有爆的情况下要怎么判断其好坏。

网友:
这个也是我很想了解的了,希望师傅们能介绍详细一点了

网友:
你们有没有发现CPU供电管一般都是G。D。S击穿损坏    只要我们量到得管有任意两极无阻值  就可以判断它坏了

网友:
测到短路了一般拆其中之一出来再测量,很快就知道结果

网友:
把数字万用表打到二极管管档,用两表笔任意触碰场子效应管的三只引脚,好的场效应管最终测量结果只有一次有读数,并在500左右.如果在最终测量的结果中测得只有一次有数值,并为0时,用万用表短接场管的三只脚,再测一次,数为500左右的话,这个场管也是好的.反之都为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