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们所讲的MOS管不是三极管吗,还是?

楼主(2008-08-29):
各位师傅们所讲的MOS管不是三极管吗,还是三极管又是其它的,场效应管又是什么东西呀,我怎么越看越不明白了,上面介绍的量MOS的方法,看原理好像又跟三极管的一样,但是有的文章里面又是说是MOS管,有没有那位师傅能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呀,现在好坏是怎么测的总算是弄明白了,也可以分出是N沟道,还是P沟的了.如果都是不一样的最好是在上个图,给个明确的说法,先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
场效应管 ,3极管 ,MSO管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他们喜欢怎么叫就怎么叫 ,我以前也是区分这3种元件都晕了 ,现在知道了;

网友:
MSO管就是场效应管   一样得东西

网友:
哦,原来真是这样,谢谢各位师傅了, 总算是搞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三级管和MOS管是一个样的吗,我劝你还是不要误导人家

网友:
对呀。。。我虽是新手。。但知道三极管和场管不同的吧。。。

网友:
三极管和MOS管应该是不一样的 谁能讲下他们的区别在哪?

网友:
mos管是电压控制元件,简单说可以理解成开关。
有3个极性,栅极(g),漏极(d),源极(s).
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元件,对电流起放大作用。
也有3个引脚,分别为集电极(c),基极(b),发射极(e).

网友:
主板上三极管常见的型号:
npn

pnp

场效应管:

常用的:

p沟道:

常用的有:

网友:
哈哈,谢谢楼上的师傅,又明白多一点了,

网友:
mos是场效应管的一种,场效应又是三极管的一种

网友:
从外观上怎么区分呢?

网友:
场管是电压控制元件,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型的!!!!!

网友:
9楼说的很详细,谢谢了,学习

网友:
对八楼的补充下;1三极管是2种载流子(多子和少子)参与导电,为双极性器件.而场效应官只有一种载流子参与导电,为单极性器件!2三极管是通过输入电流来控制输出电流,场效应官是通过输入电压来控制输出电流.3前者在主板中多用在做开关.后者多用于主板的供电电路中,配合电阻改变输出电压.
主板维修中了解其原理即可!重点是知道判断好坏及如何代换!

网友:
一般情况下 MOS管是工作在开关状态。三极管是工作在线性区(放大)

网友(2008-10-17):
又学习,以前学过的都还给老师了,现在才发觉原来那么有用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hug: :hug: :hug: :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