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哪根线坏了会导致不能触发开机?

楼主(2008-08-29):
还以为开机电路有问题 ,用一个新电源测是好的,我想问下电源的哪根线坏了会导致不能触发开机?

网友:
有9脚和14脚,9脚是待机电压,14脚是开机的

网友:
那是拿脚坏了 ? 啊

2楼回复说的很清楚,9脚负责提供待机5V,而14脚的5V用于判断电源输出状态。

网友:
不好说,小口双12坏也不开机。

注意看楼主,说的是不触发开机。不是不亮机

网友:
我来跟你说清楚点,就是绿色的线,这个是开机PS-ON,再就是紫色的线必须要有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