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昂达K8T800N的主板,修好一天修不起了,特来求高手帮看下子。

楼主(2008-08-29):
今天得到两块板子,全是同型号的,昂达K8T800N的,754针的,一块板我测试了是好的,另一块主板就是开机跑码24,与FF差不多了。这个我对比了好板,
南北桥的供电正常,CPU供电好板上是1。21V,这个坏板是1。5V还有好板上的CPU复位电压是1V多,这个是没得电压,一点电压也没有,
坏板上的复位针的电压是0。3V好低。还有坏板上的两个晶振全换过了,包括它的电容,还有BIOS也写过了。
我用带灯测试仪上去试,发现好板上的也不是全亮的,只亮好少一部分,,最多只有5/1另一个坏板也只是亮一部分的,不过与好板亮的位置不同。
还有一点,它们的内存电压全对,问下高手们啊,这个板如何修啊,是不是北桥坏了呢。还是座子虚焊了。是BGA的座子。我修了一天也没搞定,
真是烦躁。好多显卡也没空修啊。

网友:
没有复位电压,就要先把复位电压修好再看呀

网友:
你说的是CPU没复位吧,那别的复位正常不?

网友:
希望尽快解决.我的也一样

网友:
如果其他测试点的复位正常,那就加工集成的南北桥吧

网友:
全板有没复位?

你用带灯测试仪测试的时候,内存也要插上去。

如果有ITE8282M,尝试更换一下

网友:
建议下

你的板子应该无复位  插诊断卡 测试下CPU复位有无  二。IDE 1脚看看有无跳变
加焊NBQ芯片

网友:
应该全板无复位,查复位线路!

网友:
修板好像除了南桥,北桥,I/O,BIOS.场管,电源管理芯片这些大件外,还有好些的小三极,小二极,怎么你不去看看它们是不是有问题,专拿大的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