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桥都很烫

楼主(2008-08-29):
手上有一块昂达910得板~~这板CPU电压~~内存电压都又。也又复位·但是开机一分多钟后·南北桥都很烫。。把给北桥供电的管拆下来测··也是正常的。。电压有~复位~也有·为什么两桥会那么烫呢··那位高手可以帮下忙
不是有电烫··是很烫

网友:
有点烫很正常,只要主板能正常工作就没什么大碍的.

网友:
如果两桥都很烫,说明你这块板肯定有电压不正常,还是织细查一下吧

网友:
输出的1.5电压 那两条管换掉就可以了! 910板的话会经过一个电感通往南桥跟北桥.....865  845的板..一般是AGP的供电管1.5V输出..直接换掉...

网友:
查1.5的总线电压看下正常不~

网友:
能正常使用吗,能用就先用着,现在找故障源头有点难,你总不能把主板供电都查都换吧,

网友:
先凑合用吧,南北桥加风扇强化一下散热,没什么问题

网友:
总线电压1.5V也正常啊。。

网友:
试换北桥供电管的控制IC.

网友:
能正常使用吗,能用就先用着,现在找故障源头有点难,你总不能把主板供电都查都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