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3P封装的13009L用什么管子可以代?(已经解决)

楼主(2008-08-29):
一个航嘉电源的大功率三极管13009L穿掉了,所在地为小城市,买不到这种管子,
故用了一对TO220封装的13007换了上去,刚开始可以用。但时间不长,电源啸叫,
随即不久电源罢工,拆下来还是一只管子穿掉了。

请问这种TO-3P封装的13009L用什么管子可以代?

网友:
呵呵  。我的刚好也在修这个电源,一般找个跟这个功率差不多的管子都可以的,比如彩电的开关管

网友:
用TO220封装的13009换上就可.

网友:
用BU508A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上的XD!前两天一直忙于其它的事情没有折腾这个电源,今天晚上
闲了下来,只找到了一只BU508A,应该是两只对管的,没办法,只好把
上次拆掉的好的E13009L翻出来和这只BU508A一起焊了上去。电源暂时
是能用了,不知道能用多久呢!

顺便把两个管子的参数贴上来,方便大家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