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急求维修方法!!!

楼主(2008-08-29):
金泰克ddr1——512内存,77,85脚烧坏,补脚后不过,加好内存后起机,花屏,怎么修内存。求助高手指点

网友:
买合适基板,重新换基板可行不

网友:
金泰克烧了也给保

网友:
过包了。。自己修,练练手。

网友:
换个基板吧!!!!!!

网友:
77-----I/O+2.5V
85-----+2.5

网友:
因该有个芯片也坏了.

网友:
会不会是那个八角芯片的事呢,因为看不清型号了,所以不知怎么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刷一下SPD信息把,先保存,在写入,我给你个SPD信息软件

网友:
90%有芯片坏了!或者你焊接不到家!焊接上的金手指还是接触不良,这种情况不应该是SPD坏

网友:
77,85脚烧坏,看看什么短路了。

网友:
拿来我帮你修了

拿来我帮你修了

网友(2009-04-25):
找到维修方法没有,有的话系统的在这个贴子下回复一下,很期待哟

网友:
不会是spd 的问题,如果spd 有问题的话根本检不出容量,没法使用

网友:
77-----I/O+2.5V
85-----+2.5
在查一下其它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