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机不触发

楼主(2008-08-29):
日立机不触发

待机正常0.01A,按开关无反应,但用电压档多次去触碰南桥晶振,有时可触发,并且能点亮屏,此时M38857的晶振也会起振,
有没有人接触过这样的机,是不是I/O的问题,开关是与HB14的芯片相连的,有换过HB14,还是不行,但不知道他的具体开机电路,不知该如何下手了.请高手指点下!
编辑  引用  报告 回复
[广告] 本站VIP会员全面升级

网友:
先更换南桥的32.768的晶振跟两谐振电容试试。

网友:
之前有换过一次南桥晶振和电容,不行,后来再次更换后就OK了,谢谢!

网友:
苹果机G4 CPU不工作

板载CPU  MOTOROLA  933 MHZ
南北桥  AGERE CP4514B2
显卡 ATI  9200
BIOS  AM29LV008BB-90EC
24.5V供电 按开关能触发,上电到0.17A   CPU有供电1.27/1.83V 基本不发热 ,所有晶振都有起振,
请问有谁修过这样的苹果机,主要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不好意思,刚刚发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quote]原帖由 皓月之星 于 2008-8-30 23:36 发表
板载CPU  MOTOROLA  933 MHZ
南北桥  AGERE CP4514B2
显卡 ATI  9200
BIOS  AM29LV008BB-90EC
24.5V供电 按开关能触发,上电到0.17A   CPU有供电1.27/1.83V 基本不发热 ,所有晶振都有起振,
请问有谁修过这样 ...

呵呵,这种机器以前修的多,基本上都是C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