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175液晶显示器的维修

楼主(2008-08-30):
一台优派VE175的液晶显示器,开机电源灯急闪。开壳查,发现电源变压器有间断的啸叫声,测12V电压,在8~15V之间波动,第一感觉是过流保护。开始查有关电源的过流保护电路,反复测量次级电路,没有发现问题,无奈中将所有的负载全部去掉(z包括高压板、主控板),结果发现电源正常了,然后先接上高压板的电源,也正常,再接上主控板,电源又自动过流保护了。反复测量,主控板上没有短路的地方。在主控板上有30针的接口是到屏的,其中有提供屏电压的,把30针的接头拔下来,电源正常,问题在屏驱动里,结果打开测量,发现是一个贴片电容短路了,焊下来,一切OK。希望以后有朋友碰上这种问题,以各个部件的电源为分界口,分别拔掉各个部件的接头,判断故障所在,然后再根据具体的位置查找原因,即可事半功倍。

网友:
顶~~LZ能说说为什么那个贴片电容短路吗~~别的就没有坏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滤波电容,可能是质量的问题引起短路的。我焊下来之后就好了,我也没有焊其他的贴片电容上去,反正正常了,客户满意。

网友:
哦  是哪个啊,是电源的滤波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