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置 LINE OUT 无声音输出

楼主(2008-08-30):
故障现象:主板的LINE OUT 插孔插上耳机没有声音输出。

主板其它的音频口,比如后置的麦可风。LINE IN 。前置珠LINE OUT AND 麦可风在插入耳机插头的时候,均有提示。发现插入设备,只有将插也插在后置LINE OUT插孔的时候,发现不了插入设备,而且耳机也没有声音。声卡驱动绝对是对的。前置的音频口有声音。请问这种主板,是按新手区的帖子那样去做吗!

VCC~~~CLK~~RTS~~~功放~~~滤波电容~~~IC还是这个步骤吗!!量IC 该量哪些点呢!!(针对这个故障。)

故障原因已经找到。正如本本所说, 是后置音频的插口坏啦!!

网友:
前面板音频线插的有问题,查一下说明书,重新连接

网友:
是不是BIOS里面设置问题啊?还有就是前置面板有问题 把前置拆了,直接用跳线冒跳在上看有没有声音

网友:
把前置接口的接线拔掉,直接用跳线插上,如果有声音,说明就是前置声音插孔坏,如果没有,就是后置插孔坏。声音芯片应该不坏,不然前置就不会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