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主板

楼主(2008-08-30):
我的915主板总重启,我摸了下CPU附近的大功率管子D414,发现当重启的时候,烫手,是不是D414这个管子特性变坏了影响的。

网友:
从启的故障  有很多的原因都可能会引起的

内存 /
CPU过热/
显卡/
系统/

网友:
后来科技谢谢你,我的内存换过了,使集成显卡,系统我也重做了。主板重启,没有关机重新启动的过程,而是直接重启,和我们直接按复位键的方式一样。头疼。

网友:
一般的从起都是 什么啊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