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 UITRA-C问题

楼主(2008-08-30):
我有一批V星845主板。有几块板子每次关机后,从起不开机,COMS放电后就亮了。请各位师傅指教!
还有一块是装上CPU风扇就不亮,不装能开机,我换风扇了。可还是不行!请教了!
不开机
cpu

网友:
我修过2块865PE的板 都是CPU座虚焊了 加焊或者把做调整下就可以了!

网友:
从起不开机,COMS放电后就亮了:这种问题你首先刷一个BIOS试一下,不行再看CMOS电路有无问题,还有就是I/O MS芯片
装上CPU风扇就不亮:这种故障一般是CPU座空焊造成的,你加焊一下,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第一快你查下COMS电路,应该是有电容漏电了
第二快虚焊,加焊

网友:
非常感激各位,主要是座的问题,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