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心在飞翔

楼主(2008-08-30):
新手一问,看了你的:主板不上电维修流程
其中:
“量测ATX电源上的3.3V、5V、5VSB、12V电压是否有对地短路现象,通常来说,其对地的阻值应在100以上,如果有在100以下的现象,则有可能处于短路状态”

不知这个100是指用数字表读出来的,还是模拟表,我用数字表读出来是:比如.457(数字前面有点的)。
3.3V、5V、12V各对地阻值都是点几百,只有5VSB是点八十左右。不知这个数要怎么读?谢谢!

网友:
随着主板不断换代,问具体的数字并没有太大的意义。12,5,3.3对地阻值是不一样大的。电压小的阻值也小。

我想飞翔应该是就某些主板来说明问题的,而不是想给你一个具体的数值。

网友:
不一定非要100
接近100也可以当作正常

有些供电点甚至对地电阻为0都能正常工作,想必大家都遇到过

所以:要因板而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