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纯平开关灯一直亮不显示

楼主(2008-08-30):
本人收到一款武汉唯冠生产的方正纯平,开关灯一直亮,关不了!也不显示,插上电黑屏!行场扫描为STV9118,第26脚电压为10V左右,把CPU以及行场周围的元件加焊了,还是不行!!!开机高压包应该工作了,是不是9118坏了???有人说唯冠的纯平都是这个通病!!!!急救中!!客户催了几次了,,,小弟在此先谢谢了!!!1

网友:
而次电源多少V  是不是包打火坏了!EMC机器包打火就坏了 要换包的

网友:
二次电源是升压还是降压的,是升压型的把630拆了试机。

网友:
我的板子上没有什么630啊!这种问题应该是哪个地方受保护了吧!

网友:
主要查CPU相关电路,和I2C总线

网友:
CPU周围的电路我都查了,也都加焊了!CPU周围的元件一般都是些色环电阻了,电容了什么的!I2C是什么?

网友:
~~~

CPU  控制系统 有问题     CPU 电路修好了  你的机器应该 ~~~~~~!

网友:
现在又出现新问题了,开机自动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