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4863AJ可用什么代换?

楼主(2008-08-30):
如题,TDA4863AJ可用什么代换?TDA8172可以吗?谢谢
[
]

网友(2008-11-04):
其实可以代换的。
刚修了个同样故障,找不到4863用8172改造,需要注意的是8172要绝缘热垫还有螺丝孔里的绝缘套。
具体改引脚方法:
4863 1.2.3.4.5.6.7
8172 2.3.6.4.5.1.7
我是用导线一根一根连的,换个角度固定到散热片上,开机显示正常,烧2小时温度正常。

网友:
还是买一片原型号的安上去吧,TDA4863后缀有两种的,后缀不一样代换都不正常的。

网友:
真是高人啊 代换都 外围电路怎么办???不动还是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