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老鸟>一个很菜的问题

楼主(2008-08-30):
你们常说测CPU,南桥,北桥电压,请问怎样才知道哪个脚是供电...........!

网友:
CPU:你看CPU附近有几个电感,测此处就可以了,
南桥:待机电压PCI的A14脚     及南桥周围电容,稳压器:1117    1084   1085等都可以测到的
北桥供电一般是场管到电感,再进入北桥,你找到此电感就行,(说明这个场管一般在AGP与北桥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