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代换 求助

楼主(2008-08-30):
一块 810T的主板 接上电源线 主板就自动触发
该板的IO是 W83627F-AW 手头上只有一个同型号的 但是换上后点击开机键不触发了(IO应该是坏的)
现在手里 只有 W83627THF W83627SF-AW W83627HF-AW
不知道哪个型号的可以和 W83627F-AW代换啊
不触发

网友:
没有人 可以帮我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可以的呀,直接换就行了!

网友:
晕死 楼上的 不要这么忽悠 啊
W83627HF 和 W83627F 是不可以代换的
问题一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