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

楼主(2008-08-30):
我有个场效应管,红表笔接S极,黑表笔接D极是315,黑表笔接G极是589,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不知道LZ是拆下来量还是在路量的如果是拆下来量的那就换吧

网友:
我是在主板上面直接量呢

网友:
再问一个问题,在主板上面如何测量场效应管的好坏呢

网友:
这个管子是好的!!!!
你这个管是是S-》D导通的,是N沟道的!!!!!

网友:
在主板上面量的话只能说是怀疑要确定的话就要拆下来量,因为主板上只要有其它原件在的话就有一定的阻值,就是量到为0的话也要拆下来从量一下

网友:
板桥电脑医院
你怎么能知道我的这个场效应管是好的呢

网友:
.判定栅极G

将万用表拨至R×1k档分别测量三个管脚之间的电阻。若发现某脚与其字两脚的电阻均呈无穷大,并且交换表笔后仍为无穷大,则证明此脚为G极,因为它和另外两个管脚是绝缘的。

判定源极S、漏极D

在s-d之间有一个PN结,就象量二及管一样

网友:
大哥,能不能说的更详细点

网友:
MOSFET在路测量值不具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