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30):
我的技嘉NF4主板,跑CF代码是 什么 回事
主板
技嘉

网友:
先看各关键点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CPU座空焊.....

网友:
U座. ,刷BIOS ,换IO

网友:
把检测卡去掉试试 内存 ····

网友:
NF4的桥,在关键点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加焊桥。

网友:
32.768 ,

网友:
加焊CPU座,刷BIOS,换I/O,桥

网友:
CPU座,内存供电
一般就是这两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