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B779 的显示问题,高手不要错过……

楼主(2008-08-30):
AOC B779 行宽过太不可调伴随两边压缩枕形失真不可调。

S校正电路有三路,其中两路在工作,一路不工作。

将不工作的那路D S极短路,行宽有明显收缩,但还是过大不可调。

更换行宽管TIP122,S校正切换电容、S校正切换管故障依旧。

行宽管B极无电压,C极为1V

请各位指教……

网友:
行宽管拆了看会不会小

网友:
阻尼管  看看  AOC  就是这点 毛病

网友:
查查C极电压为什么低 。

网友:
查下阻尼 还有行宽管后的前极放大管~!~

网友:
行宽管电压10v到16v的样子,是不是行宽管c极接的电容漏电导致电压低。

网友:
我也遇到此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修这种行幅大问题的基本检修思路.断开行幅管C极.如果行幅能正常缩小.检查行幅管本身及行幅管控制电路.如不能正常缩小.则检查阻尼管.校正电路.

网友:
这个可能有点麻烦,我也遇到过,不过不是行幅大而是小,检查出来的问题的行幅前级的电路问题,一个从行幅管c反馈到前级的管子的B级的电阻坏了记不到多大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将图像左右移动,可以看到两边凹下去的枕形失真。

网友:
你查查 阻尼管 换一只 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下阻尼管的问题,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在1024*768  75HZ一般是两路S校正电容工作
那  把枕校管断了C极看有多少V,断了C电压上升了,看S校正电感是否匝间短路    没有电压上升  逆程二极管下管和并联在此二极管上的电容是否击穿

个人理解 仅供参考!!!望高手指点!!!

网友:
换一个存贮器就可以了

网友:
你查下C极为什么只有1伏,看这电压是从哪里供过来的,AOC的机阻尼二极管接地的那个容易坏。你换个试试。

网友:
一般是阻尼管的问题,认真查查吧

网友:
阻尼管的问题,用31DF代换.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