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鼠标口CLK对地阻值为0,鼠标口不能用。

楼主(2008-08-30):
PS/2鼠标口CLK对地阻值为0,电压5V左右和DATA对地值600左右,各位大大家应该从哪里开始检查?可能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碰到过,换IO解决

网友:
我是新手看书上说SIS芯片的板子PS2口由南桥控制,而INTER和NV的板子都由I/O控制,这块板子就是SIS芯片的, 不知道是不是还要更换I/O先?

网友:
是SIS的话,先用肉眼观察PS2接口有没问题,然后换南桥
不放心的话就查一下线路,看到底是IO还是南桥控制的

网友:
是不是排容坏了,去掉试试

网友:
IO坏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