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一主板,一通电亮一下就灭了,

楼主(2008-08-30):
一主板,一通电,亮一下就灭了,再次按开关,亮一下又灭,请问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主板供电短路了,你检查一下.主查CPU供电线路

网友:
支持楼上的意见!!!!

网友:
应该是接口短路,但是怎么查啊

网友:
应该是接口短路,但是怎么查啊
~~~~用万用表啊!

网友:
局部小电流供电短路,跑跑几个小电源电路吧

网友(2008-10-18):
跑跑几个小电源电路吧

网友:
主板有短路,查一下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