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2005-SP原理图?

楼主(2008-08-30):
一台长城ATX-2005-SP,电路用件很特殊。初级部分使用TL3842P(双列八脚)和5H0165R(单列四脚)集成电路两片,没有开关管;后级使用的集成电路也仅有WT7510(双列八脚)。不知哪位兄弟能有原理图

网友:
是什么故障的,说下啥

网友:
迟缓烧保险。

网友:
“没有开关管”是我弄错了,辅助电源开关场管是K2996。

网友:
谢谢张先生。单件PDF我有TL3842、5H0165R、WT7510。

网友(2008-10-25):
哈!!我正在找了,这个东西是集成块了

网友:
关于这个电源我想请教张先生。5H0165R只有40w,而长城很多使用这个芯片的电源标称是250w,即使算上辅助电源也只有100多w,为何能提供这么大的功率呢?

网友(2008-12-08):
5H0165R只是+5VSB产生芯片,输出电流一般为2A。

网友:
“没有开关管”是我弄错了,辅助电源开关场管是K2996。
这是你说的哦。全部开关管、集成块算起来功率也不够200w吧?

网友:
5H0165R DPF文件好难找啊,谢谢东方了

网友:
呵呵,我的意思是+5VSB的实际功率只需要10W(5V*2A)左右。

至于对电源功率的疑惑,有帖子《决定开关电源的输出功率的因素和关键元件?》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B%B7%BD%D5%FD%BA%EC
我也弄不懂。所以才求助学习。。。
但绝不会是“全部开关管、集成块的简单相加为功率”吧?

网友(2009-02-12):
关于这个电源我想请教张先生。5H0165R只有40w,而长城很多使用这个芯片的电源标称是250w,即使算上辅助电源也只有100多w,为何能提供这么大的功率呢?
引用 网友A:

5H0165R在此处作为辅助电源用的,电源启动后有它给TL3842及其他元件提供基础电源,以便正常工作。启动推挽电路工作后,才将12v,5v,3.3v等电源输出。因此它的功率不需要太大,够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