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7T4老烧C5707和FU9024

楼主(2008-08-30):
在网上看到老是烧C5707和FU9024,把0.22 160V的电容也换了.也不行,后发现9024边的电感也烧了,但不知道型号,也买不到,有点麻烦.请问各大侠这电感那里有卖.

网友:
数一下看有多少匝,到卖漆包线的地方量一下线径,这个完全可以自己绕一个

网友:
你早就应该发现电感的问题了~
电感的问题说了好多次了~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这个烧电感,倒是不怎么多,不过也得仔细留心下,其实这种明基的高压板都是驱动管出故障,就0.22  160v旁边的驱动管,坏一个的话得换一对,要记住,还有旁边的变压器,容易造成虚焊。

网友:
唉,我刚刚试到这个问题了。郁闷。
第二次把整个高压板全烧了。

网友:
最好把945和733这两个管子也一起换掉.

网友:
这个我这边找不到.因为黑色磁体都烧列了.

网友:
看到原来的圈数,自己绕一个,又不是很难的。

网友:
现在高压板很便宜,好多师傅都是加装个高压板,又快

网友:
换后,其他地方都加焊,我一般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