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东应该怎么测量判断好坏??

楼主(2008-08-30):
上面标注:
PHS 412J
1800VH O J

焊接的时候是不是不分引脚的?

网友:
是个电容。耐压蛮高的
测测漏不漏电,有没有容量

网友:
请教具体测量方法。 谢谢。。

网友:
无极性电容
  具体测量方法   还不知道   不过 我一般用代换法

网友A:
这个是4.1nF的无级性电容,耐压1800V,可以用数字表测量,也可以用新款MF47机械表测量,打到X100K档,看表针有没有摆动。可以简单判断好坏,容量大小需要靠经验来判断。

网友:
直接换一个不是更快捷吗

网友:
拿电容表一打不就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4.1nF的无级性电容,耐压1800V,可以用数字表测量,也可以用新款MF47机械表测量,打到X100K档,看表针有没有摆动。可以简单判断好坏,容量大小需要靠经验来判断。

买个百把块的胜利电容表吧,使用起来简单又直观。

网友:
我一般用专业的电容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