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 有时可以开机

楼主(2008-08-30):
能开机进系统 ,关机后不开机了,,然后把电源 ,电池拔掉 再放进去又可以开机了 这种情况是哪里引起故障多呢?
不开机

网友:
拆开看吧 主板PC卡槽子下面进水了

网友:
本本大哥 怎么会判断是 PC卡糟 下面进水了??? 不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PC卡槽的下面有这块板子的大部分控制芯片。都在那里

网友:
那也不能肯定是进水了吧,这样的话我可不敢说。

网友(2009-04-09):
太武断了吧!

网友:
他修的多,经验多,看一下,反正要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