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2

楼主(2008-08-30):
IBM X32机器不开机,各个电压都有,代码卡跑85,换过内存,不好用。请问是那里问题,指点一下 谢谢
不开机

网友:
加焊显卡先,

网友:
安全芯片是不是没有插上啊,呵呵

网友:
挡85是没有安全芯片 2楼怎叫人做显卡呢? X32的显卡坏的不多 先检查安全芯片 装了还不过就换BIOS 或随便装个安全芯片也可以开机 但会报错

网友:
这种故障:是跑码片:但是就是你给BIOS刷成无码片的也不行。这就X32我遇害见过:出没修好。呵呵

网友:
将BIOS刷成无安全芯片的应该会好。

网友:
跑85 87的应该都是安全芯片

网友(2009-04-24):
X32上面有一个1394的卡,要查在上面才可以开机,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