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然这样也行 .

楼主(2008-08-30):
昨天修个个LG 显示器 型号忘记了  打开一看  保险烧黑了 很明显有短路  更换3842 开关管和两只启动电阻后开机输出电压正常 (有点高兴了)但是 一接行负载 怎么也不升压郁闷了.查了半天没检查出问题后来仔细检查电源部分   才发现原来是我把S 级对地的电阻换成了 0.33 的了 因为烧糊了  也没多想 随便装了只上去 输出电压也正常  就是不升压   换了只 0.22 的 OK   想也没想到会是那只电阻引起的..乃个高手讲解哈  为什么会引起不升压的问题

网友:
打死我也不信。。。。。。。。。。。。。。。

网友:
可能、也许、好像、应该有道理……

网友:
这个电阻用的很讲究得    要注意不能差0.5欧

网友:
大家都知道,这个电阻是限流取样电阻,0.22欧换成0.33欧就会引起电源带负载能力变差吗?
其实楼主再换回0.33欧的试试就知道了,我不过怀疑问题是巧合,楼主也不用气坏了身子。

网友:
各位言之有理

这个电阻应该不至于要求那么精密吧 ,楼主再换回去试一试。

网友A:
这个电阻是限流取样电阻,当开关管电流过大时,3842    3脚电压升高到?V,(到底是多少忘了)6脚输出会被关断.
假设:开关管电流超过1A时保护,也就是说3842    3脚电压0.22以上时保护
现在电阻换成了0.33(变大了50%)保护的电流值变成了0.22V/0.33欧=0.67A
也就是说额定功率只有原来的67%.
当然带不起负载了.

网友:
呵呵  。我是深有体会的,我曾经修个KTC的显示器也是电源部分有问题,换了一些东西,后来的把所以的坏东西都换了,一开机就炸K2645,搞了一天没有搞了,后来实在是没有什么好查的了,发现原来的0.33的电阻,找不到0.33的换了个0.15的上面的,把这个电阻换成0.33的后就好了,K2645也不炸了 ,呵呵  奇怪不。  还有就是你把这个电阻换大了的话,就是楼主说的现象

网友:
用3842的机器0.22和0.33差别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是限流取样电阻,当开关管电流过大时,3842    3脚电压升高到?V,(到底是多少忘了)6脚输出会被关断.
假设:开关管电流超过1A时保护,也就是说3842    3脚电压0.22以上时保护
现在电阻换成了0.33(变大了50% ...

反过来,如果把这个电阻换成0.1欧的,那岂不是功率可以增加一倍,带负载能力大大增强?
3842电源的这个电阻从0.22欧到0.51欧的都有,我只用0.24欧的代换,从没出过问题

网友:
这个电阻是电源过流取样保护,根据不同大小的屏幕取不同阻值,只要取样电压达到1V,UC3842就会停止振荡进入保护状态.
你把电阻换大,加了行负载之后,这个点的电压会增高达到1V左右,只要过流保护取样电压超过1V时机子是不能正常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