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过内存跑C6

楼主(2008-08-30):
一精英主板L4S5MG/651+,诊断卡跑C6,内存供电,北桥供电都正常,BIOS也刷过,请问还有那些原因呢?

网友:
先尝试着刮槽,内存供电都正常?负载排阻电压正常不,测下时钟IC到内存的线路有没有问题》?晶振有时候也会影响不过内存,试着拍晶振的同时点复位排针看复位灯有没有闪。都不能解决的话最后换下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