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不了系统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08-08-30):
赛扬D的CPU。昂达945板。板可以点亮。什么都正常。但运行不了光盘系统。硬盘系统也运行不了。一读系统就停了。清过主板的电池。换过内存。CPU换过同针脚数的奔4。连板都点不亮。换回原CPU可以点亮。请问哪里出问题的可能性大?
cpu
点不亮

网友:
呵呵,,垃圾问题哦,,,,,我遇到过就是硬盘问题,,,不过CPU不亮会不会是不兼容或者不支持啊

网友:
我有两个硬盘,就是进系统的,,在那个转圈那里不停的转,就是不进系统,但是换个硬盘就好了,那个硬盘是那里坏了

网友:
我遇到过CPU可以点,但装不了系统的,CPU坏也有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装系统时在GHOST里把C盘改大少少或者细少少,再不行就要重新分区格式化过就行了,这是我遇到过的,行了

网友:
朋友,我遇到一个装不进去系统的,刚开始我以为哪个地方插的不对了,后来才知道, 或者哪个件坏了, 配件板子全换一个遍.
哈哈,最后是那个板子不支持GHOST, 如果不行的建议你用正常的分区装机盘,. 只是建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换个光驱啊
基本的唤起

网友:
硬件不稳定。连显卡什么的都有可能,我碰到过,装不上系统最后查出的显卡坏

网友:
建议LZ今后应该发在板卡维修区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了。问题已解决。原问在主板上。还是供电不稳造成的。小问题,却查了半天,我真是太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