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高手,电容脚完全断主板里面了,没有拔的余地怎么焊出来,吸抢也不行!(已解决)

楼主(2008-08-30):
请问哪位焊接高手,电容脚完全断主板里面了,没有拔的余地怎么焊出来,吸抢也不行!
最佳回答
1.用热风枪一边吹一边用针把它捅出来.                                        ID-陆易河

2.用风枪使劲加热,看到焊锡融化了,用吸抢一吸下,肯定OK!    ID-什么

本人是用尖烙铁把温度调到最小100,然后用风枪调到320度加热主板正面几十秒后用烙铁头轻轻往外捅,捅的时候继续加热电容孔,一会儿融化后就可以看到背面的断脚出来了哈哈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用热风枪一边吹一边用针把它捅出来.

网友A:
300度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度左右就可以了.

哦还有别的好方法吗?,吹的时候需要助焊剂或松香的辅助吗?

网友:
不用,有风枪直接吹就好!~

网友:
你不适合作维修的,这个个人的操作能力需要个人去总结才是自已的

网友:
用焊锡和烙铁可以的。

网友B:
用风枪使劲加热,看到焊锡融化了,用吸抢一吸下,肯定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风枪使劲加热,看到焊锡融化了,用吸抢一吸下,肯定OK!

这个方法很好!很实用,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
大家更换主板电容用热风焊台还是用恒温烙铁

不少高手更换电容都是用恒温烙铁,也许是因为我焊接技术太烂,所以总觉得烙铁不好用,所以更换电容我一直都用热风焊台,修板的兄弟们,你们更换电容都用什么工具啊?

网友:
我还是刚刚回复那个贴子的话

如果你的电烙铁的温度不行,不要硬来。也可以用热风枪来配合使用

电容的脚其实也很容易给弄断或是拉出来的,一定要注意

平常我下了电容后,都是用打针的针头,好象是6号半的头吧,捅过孔的,有点麻烦,但效果要好

网友:
这个一般很好搞的,就是上面说的,我一般遇到难搞的就用热风枪,用小头子大风把里面的锡直接吹出来

网友:
大家可以说说都用的什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