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一快不是牌子的主板

楼主(2008-08-30):
我又一快845不是牌子的主板不显,, 没有复位。其他的都正常。请教高手怎么办,我是刚学维修的。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没有复位的话,先查供电时钟都是正常的吗?测PCI有没RST,如果没有的话,检修全板的复位电路;如果PCI的复位正常,测下南桥周边的电容(保证全板的场管供电输出正常),再测北桥旁边的电容看北桥供电是否正常;内存,显卡的供电时钟正常与否;CPU的RST到北桥间的线路中的元件有没有损坏!一般会有门电路之类的!自己通电判断下逻辑关系就可以确定坏了没有!最后就是打CPU的所有AD线来判断是北桥挂还是CPU座虚

网友:
全板没有RST啊, 诊断卡上显7F ,不显啊,我是个新手啊。看到这样的扳子我不知道怎么办。只有请教高手啊。

网友:
先到新手区学点基础,你的问题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