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一开机后,显示一个对话框,提示说,,,,

楼主(2008-08-30):
提示说:加载WDS时出错,找不到指定的模块,这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杀毒,重新装下驱动,不行重装系统 !百度里搜的,呵呵!

网友:
开机出错

显示桌面,提示系统出错可以修改开机配置文件,将其启动项取掉就可以了"开始“-”运行“输入msconfig就可以修改

网友:
软件故障不要在这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