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53DFX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8-08-30):
三星753DFX显示器,现象是没有高压产生.刚开始是消磁继电器不断吸放,怀疑有短路的地方,更换行管后消磁继电器正常吸放,指示灯绿色,测行管C极为51V左右,怀疑为二次电源电路问题,更换二次电源开关管后还是一样,然后更换行推动管.还是没好,求高手给个思路.一句话,就是行部分不工作,也没有高压启动声.在行管的C极和E极这间接一60W灯泡,不上行管时微亮,也不闪烁,焊好行管后再次开机灯泡比以前亮,但还是不闪烁,一直亮.同时电路板有冒烟的现象.上下阻尼二极管都检查过了,都是好的.行场芯片TDA4856也更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查下二次升压续流二极管AB两端的电压。升压电容,还有推挽放大三极管。。
你现在更换了行管高压声有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更换行管后还是没有高压启动声.

网友:
注意包 啊   好像包坏的不少  呵呵  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也不知道是不是包坏了,包里面交流短路会这样吗?还有这台显示器以前正常的时候高压冒有打火的现象.

重点请教,高压包交流短路后有那些现象?

网友:
各位高手帮帮忙吧,怎么就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