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LV主板关机自动重启

楼主(2008-08-30):
  本人有一块845GLV金星主板,关机后会自动重启,主板电子换过全新的用了一阵子就没电了,这种现像是板子的哪个部位出问题了??请高手们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看看电池座的外围电路是不是有短电现像啊.

网友:
可能是触发电路有问题,修触发或CMOS电路

网友:
COMOS电池的二极管击穿短路引起的漏电故障

网友:
关于”关机变重启“的问题

可以更换主板IO芯片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