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17显示器

楼主(2008-08-30):
故障,行供电没有, 检查到 二次电源前面有个小电阻 一头是60V一头没电压,更换后没行,断路法,断口二次电源管那的电感后测的电感有供电了,后级短路,查到一路给二次电源供电的,一路是供电给高压包的

断开高压包前的线后二次电源管中间脚用供电了,但别的2脚查没供电

高压包的供电是通过   二次电感---二级管----高压包      二级管拆下来策的一次通正常,现在不知道怎么查了

行管  二次电源管都是好的 ,难道是高压包里有短路吗?

网友:
行场震动芯片工作正常吗~它要是不工作行也会没又电压~

网友:
电容和二次供电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