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6566E主板CPU不加电(已解决)

楼主(2008-08-30):
一块V星6566E主板,开机不走码,复位常亮,CPU不发热。首先检查VRM模块电路,该主板VRM电路由HIP6302和HIP6602组成。检测VID识别电路发现上1.75V的U可以识别,上其他的U都无法识别,即全为高电平,难道CPU座虚焊了?首先还是解决CPU上电的问题,就用老塞阳试机,检测6302的7、8电压发现偏低,只有0.2-0.3V,对比采用同样模块电路的主板测对地阻值,发现7脚的一电阻由6.5K变为1.8K了,找不到6.5K的用6.8K的换上了,电压上升到1.1V,但8脚的电压仍只有0.35V,正常应为1.25V。检测中发现开机一段时间后可以点亮,而且运行起来没有一点问题,感觉点亮和温度有关,温度越高越容易点亮。重点还是检查8脚,把外围电路简单的描绘出来,实在有点看不明白,按理是C极接5V,E极接到8脚才对,但图中却是反的,我也仔细对过确实是这样的,只是有两根线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就没画,请高手指点一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了!

前段时间没思路了就扔在那里了,这两天心血来潮又开始捣鼓了。因为没有查CPU座的设备,而且按压CPU也不见有改善,就没往这方面去修。室温高的时候可以点亮,感觉是某个元件变质引起的,温度一高,元件就正常工作了,最有可能的是电容,于是用电吹风加热CPU周围的元件,吹呀吹,找呀找,当吹到一个大个头贴片电容附近时,主板可以点亮,用万用表测试该电容的电压,一脚接地不用测,另一脚接到1个7002管的S极,测试这个脚发现温度升高的时候电压从0.8升到1.0以上了,哈哈终于找到问题了,赶紧找一个同个头的电容换上,试机,故障依旧,晕了,再测该脚电压,只有0.0几了,晕死,原来忙中出错,电烙铁漏电把7002管给击穿了,于是又找了702的管子换上,再开机,顺利点亮,再试1.5V的U,也可以点亮了,看来都是这个电容惹的祸。主板虽然修好了,但7002管的作用还是不太清楚,又和1AM管B极的电压是怎么关联的?只有期待高手来解答了,我要学的太多了!同时也很感谢主板维修基地论坛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学习环境和一些宝贵的学习资料!

网友:
建议下

你应该查下 三极管的 E极输出电压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NPN三极管  高电平触发 如果三极管正常的话 你可以用替换法  换下 HIP 6302的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三极管的 E极输出为低电平,只有0.2V,不知道是不是管子坏了? HIP 6302的电源管理芯片如果坏了就麻烦了,手上没得换的。

网友:
B极控制电压不正常!!!应为高电平!!!!0.9V太低了!!!!

网友:
"发现上1.75V的U可以识别,上其他的U都无法识别" VCC_VID电压正常吗?

网友B:
你看看CPU旁边有没有个五角的管子,,这个是给6302反馈电压的。。如果上的CPU它没有识别就不会给6302信号,6302有没有配另一个电源管理IC?好像我记得是有个RT9241B这种电源管理IC跟它一起用的,,希望能帮上你忙

网友:
除了老塞阳外,其他的U都是VID不能被正常识别,查6302的资料发现,VID0  VID1 VID3 VID4同时为低电平时CPU核心为1.75V,可以正常识别1.75V的U,说明VID0  VID1 VID3 VID4到CPU座是通的。该主板的VID2是固定为高电平,没有和CPU座相连,但不影响VID的识别。上其他U的时候,所有的VID都是高电平,U无法识别,有点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CPU旁边有没有个五角的管子,,这个是给6302反馈电压的。。如果上的CPU它没有识别就不会给6302信号,6302有没有配另一个电源管理IC?好像我记得是有个RT9241B这种电源管理IC跟它一起用的,,希望能帮上你忙

没有5脚的管子,6302是6602一起用的。感觉还是6302的8脚有问题,因为我测其他主板上的6302的8脚在不上CPU的时候也是1.25V,但现在不能确定是6302的问题还是8脚的外围电路有问题!

网友:
先不要去管8脚
VID都不正常,PWM怎么工作?
重点检查一下U座,是否空焊或扩孔

网友(2008-10-08):
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了,原来是一个电容变质引起的。

网友:
太帅了。长见识了。又学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