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8i845ge-rz 是不是有通病

楼主(2008-08-30):
我手中现有4快这种板子 其中3块一样的症状 加上假负载CPU不发热 测的核心电压都是1V以下 换下cpu电源调整块电压正常但检测卡上不跑码 复位灯开机没出来 过了一会自动跳出来 后来测的内存供电也有问题 在内存插槽量的电压只有一个3.3V其他没 换电源调整块故障依旧 换3055 故障依旧 换I/O故障依旧
请高手指导急~~~~~~~~~~~~~~

网友:
补充下 4快板子 有3快故障一样 其中还有一快是烧的SB 这个是不是 设计缺陷问题?????

网友:
思路凌乱,不知所谓。

网友:
那你说    扎修蛮

网友(2008-12-28):
我也遇到了这问题

网友:
是啊,都是这个毛病,我遇到几个

网友:
按内存供电故障修,通病

网友:
你是不是有插电源转接线啊,如果有你先不要它再试下,

网友:
LZ
最好把故障现象,检测过的步骤、结果
清晰的表达出来
你写的感觉一团乱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