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窗T711s故障

楼主(2008-08-30):
一台LG未来窗T711s开机后白屏~屏下方有彩色条纹~~但是重新按开关键图像就正常了~~但是拔掉电源重新在开机又出现这样的现象~~重新按开关又恢复正常~~全板加过焊~~还是不好~问题好像不在这~~希望高手给个思路大家都说说啊~~先谢过了 ~

网友:
是不是消磁继电器........................

网友:
测量 一下整机电压是否正常.注意一下电源次级的电容是否有鼓了的.在出故障时监测一下视放板的工作条件是否具备.

网友:
试下下面的方法:
1。信号线不接那两条I2C总线看正不正常,同时检查总线电压有没有正常。
2。重写EEPOM
3。换视放处理芯片。

网友:
换一下视放板上散热片旁边的电容试试吧!特别是贴着视放处理芯片的又贴着散热片的。

网友:
在亮得时候和坏的时候对比电压  主要放在释放上

网友:
谢谢各位了~现在已经解决了~在开机的时候我发现行开关管烫{是超烫}怀疑是行激励问题OR行开关管自身的问题~于是检查电源和行推动都没问题于是乎换了一个 行管,换张排除. :lol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