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move disk or media 什么原因啊

楼主(2008-08-30):
我用GHOST做系统的时候,出现这个提示 ,remove disk or media  然后还有提示说什么网卡怎么了来着,然后一直从1上到170以后完了又重新启动了,
放入GHOST盘以后,这次光驱不能从光盘启动,但是放入XP盘以后又可以从光盘启动,后来我换了歌光驱,然后刚开始也不行,不知道后来怎么回事,又好了,可以用光盘启动GHOST,第2次也出现这个情况,但是随便按了几个键以后就可以用光盘启动了,请各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
remove disk or media
意思是拿出磁盘或其他媒体

网友:
我没说意思,我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我做系统呢,拿出来了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