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 P48533 接显卡不亮。。。

楼主(2008-08-30):
ausu P48533 接显卡不亮。。。
不接跳A8
显卡

网友:
补充。。显卡是好的。。

网友:
清出CMOS,不行就检查主板的几大测试点看看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板,拿去修了好几个帅傅还都不行.

网友:
新问题呢,我也遇上过,搞不定

网友:
A8应该是内存不过,查内存工作条件并打AD值来判断北桥是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