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主板检测卡C5是怎么回事,望高手指点

楼主(2008-08-30):
815主板检测卡C5是怎么回事,望高手指点,新手可怜啊~~~
主板

网友:
不过内存的吧
把出错代码背一背,先换条内存,不行的话用镊子刮一刮主板的内存槽,不过不要把针弄坏了呀,

网友:
内存不过`
把内存供电条件测一遍吧~
可以先刮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