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芯片替换问题

楼主(2008-08-30):
w83977tf-aw和w83627hf-aw能互相替换吗?

网友:
不能

听别人说替换要看南桥和北桥芯片

网友:
TF?我不知道~如果是THF用HF代换的话`THF可以换HF~但HF不一定能代换THF~只不过可以试试~THF和HF相比就是多了温度监控
如是是F可以用HF代换`反之就不行~

网友:
IO替换的问题,请那位版主解一下,急急.....................